BGA多电源处理及去耦电容布局

楼主(2010-03-07):
    由于本人第一次做Layout,BGA 间距0.8mm、直径为0.4,此BGA为两组电源(1.8V、3.3V)供电,如下图:

            注:黄色为1.8V、蓝色为3.3V、绿色为GND、红色为信号
请教:1、此芯片应设计多少个退耦电容较优合适?
             2、各退耦电容应怎样布局?
             3、各电源引脚走线应为何种拓扑结构,有平面层与无平面层时应怎么走线?
             4、以下两种叠层结构那种方案更适合此芯片?
                 叠层1:TOP、S1、GND Plane、Power Plane、S2、Bottom
             叠层2:TOP、GND Plane、S1、S2、Power Plane 、Bottom

楼主:
    请坛子里的高手指教

网友:
    没有NC管脚?
    采不采用盲埋孔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使用盲埋孔,请指教。
   谢谢

网友:
    我觉得 SIG, GND, SIG, SIG, GND, SIG最合适。
主要信号布在三四层以及顶层,底层专门走电源。

网友:
    滤波电容只能放置中心空区域和 打via时一半上一半下,当中留下的区域了。

我选择叠层2,top ,sig1 都能参考到,sig1 走重要信号,

网友:
    1.叠层2:TOP、GND Plane、S1、S2、Power Plane 、Bottom
         2.bypass电容可以十字架分布,第5层即电源层采用20H原则,主电源为3.3V,1.8V电源可适当分布于第4层!个人见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