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 的厚度

楼主(2010-03-07):
PCB常用铜的厚度有 1/3OZ,   1/2 OZ, 1OZ ,2OZ, 3OZ的, 我在allegro中设置FR4的厚度,这个厚度是可以随意设置的吗? 还是和铜皮厚度一样有一些固定的值? 谢谢!

网友:
一般加工厂对多层板的厚度有自己的规定,这个也要考虑在内!

网友:
根据Allegro官方教程:
1. 多层板= Copper Cladding或Foil +Prepreg+Core
2. 标准多层板厚度、Copper/Foil厚度、Prepreg厚度、Core厚度分别如图所示。

多层板结构(以6层为例).JPG

典型Core厚度(without

典型Finished

网友:
LZ所说的FR4即为Prepreg和Core

楼主:
能否把这个教程给传一下,多谢!

网友:
这个教材论坛里就有啊,Complete.PCB.Design.Using.OrCad.Capture.and.PCB.Edit,在allegro资源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