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网文件给哪些就可以 了?

楼主(2010-03-08):
请问: 我要把做好的PCB板发给外协厂贴片

2层板出好的光绘文件有21个文件,我只要把下面的哪些文件打包给他们就可以呢?
Bottom.pho
Bottom.rep
BottomPaste.pho
BottomPaste.rep
Bottomsilk.pho
Bottomsilk.rep
Bottomsold.pho
Bottomsold.rep
Drill.drl
Drill.lst
Drill.rep
Drilldraw.pho
Drilldraw.rep
Top.pho
Top.rep
TopPaste.pho
TopPaste.rep
Topsilk.pho
Topsilk.rep
Topsold.pho
Topsold.rep

楼主:
希望各位大侠过两招!

网友:
钢网是TopPaste.pho  TopPaste.rep ,BottomPaste.pho ,BottomPaste.rep这4个文件

网友:
Bottom.pho,Bottom.rep,Top.pho,TOP.rep 是Bottom和Top的走线层
Bottomsilk.pho,Bottomsilk.rep,Topsilk.pho,Topsilk.pho 是Bottom和Top 面的丝印
Bottomsold.pho,Bottomsold.rep,Topsold.pho,Topsold.rep 是Bottom和Top 面的绿油层
Drill.drl,Drill.lst,Drill.rep是钻孔层
Drilldraw.pho,Drilldraw.rep是钻孔示意图

网友(2011-03-14):
回复 网友A:

首先要给所有带Paste的文件,这些是钢网文件。
其次,如果你的钢网文件中未包含Mark点的话(如Mark建库的时候没画Paste层),还要把相应层的铜皮或阻焊层文件也给厂家,那里有Mark点的坐标。
再有,如果是拼板,还要把所有Drill的文件也打包上(一般拼板是用drill层来画示意图及标注尺寸的,用cam350拼gerber另论)。

网友(2011-04-17):
    受教了。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