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 和16.2如何兼容

楼主(2010-03-08):
画图使用15.7,看别人高版本的图用16.2,实在用不惯16.2,但又不能不装(否则看不了新版本画的图)。。。装上16.2后,15.7就用不了了,重装好15.7,16.2又用不了了,请问如何让两种版本兼容使用,大家有什么心得体会?

网友:
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 用這個來切換..

网友:
可以装的,我装发16.2.16.3,15.7的,用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 用這個來切換..

楼主:
请问:LM_TOOLS使用什么版本的啊?只安装一个新版本可以吗,大家帮我看看你们用的是10.8的版本还是10.8.6的新版本,我两个版本都装了,还是不行?是不是有冲突啊?另外16.2和15.7的license的端口号应该怎么设,是设成一样的呢,还是不一样的?我设成一样的貌似有冲突?大家是怎设的(我原来15.7用的是1800@hostname,16.2用的是5280@hostname,也不行,郁闷啊)

网友:
LM_TOOLS裝一個就可以,license用16.2就可以所以端口使用一個就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我试了,试图用16.2附带的那个LM_TOOLS(这个版本是高的),和16.2的license(按说也可以用于15.7)去打开15.7,结果提示:找不到正确的license然后15.7就exiting了。。。怎么回事,我用的license是这个 license16_2.rar (4.22 KB, 下载次数: 32) ,不对吗?你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回复  biglin

    不行啊,我试了,试图用16.2附带的那个LM_TOOLS(这个版本是高的),和16.2的licen ...
引用 网友B:

你的license 是用SHooTERS 這個沒有問題,你用SHooTERS的破解程式去修改15.7,修改前將安裝路徑改成C:\Cadence\SPB_16.2
修改完成再改回原來的15.7,這樣就可以共用一個license update hotfix也沒有問題.

网友:
压根就不要装什么LM_TOOLS

将环境变量

CDS_LIC_FILE

设成路径就可以了

如c:\cadence\license.dat

再把license.dat拷到c:\cadence\下

楼主:
谢谢,我试试,都是强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的确可以了,而且用的是16.2带的那个版本的LM_TOOLS做license服务器。但是照9楼yjgyiysbcc 的说法,我试了,直接环境变量设成CDS_LIC_FILE=XXXX\LICENSE.DAT 好像不行,打开15.7,和16.2时都会有如下的提示: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LM_TOOLS没有卸载或者哪里设置不对,求教?

网友:
CDS_LIC_FILE=XXXX\LICENSE.DAT 這是單機設定,但是SHooTERS 的license必須LM_TOOLS做license服务器,如果你不會掛就必須找一個單機用的license,或是自己做一個,然後用樓上那個方法就可以用..

楼主:
奇怪了,15.7现在导入网表有错误了,如下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