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shape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3-08):
请问各位,如果想要把一个shape分成2个的话怎么做呢,我用EDIT BOUNDARY,这个命令总是会删掉一个shape,而且也无法控制删除那一边的shape,请问各位有更好的方法吗,我用的是15.5版本。
如图,这是个soldermask的开窗,我要去除中间的一段,留下两边。该如何做呢

网友:
好像一个SHape是不能分割成两个shape的,command窗口有提示

网友:
那就画2个相同属性的铜了!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网友:
好像是不能分的

网友:
有一个叫 CUTSHAPE 的 SKILL 可以在论坛里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