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找不到Part editor

楼主(2010-03-08):
我在画part type时操作错误,导致在LOgic的窗口里Tools下面找不到Part editor命令,而且像File等其它工具里所包含的命令也不对,重装软件也没用.请高手帮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的第一个图是不相关的.本来想把Logic的窗口传上来的,结果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