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orcad15.7的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0-03-08):
orcad15.7 可以像protel那样先画原理图,再从原理图里生成电路块,也就是层电路;这样可以很清晰明了地看出各个模块之间的连接关系了

网友:
也就是层次化设计吧。可以的。不过模块不是自动生成的,是自己建的,底层的模块要放置好输入输出端口,在做顶层模块的时候,输入输出端口也是自己放的,不是自己生成的

1,点击带有四个菱形的方形,添加上层模块。添加完,如第二副图。
2,第二附图下面的value 为底层原理图的名字。
3,选中模块,点击右边“旁边有H标号的菱形”添加端口。

网友:
继续。。。。。。。。。。。。。。。。。。。。
设置注意:
右键打开属性后,需要设置的一些。
1:implementation type 必须选择 schematic view 。
2:value 为底层原理图模块的名字。
3:层次化设计的时候,顶层的图纸排序必须在底层图纸排序的前面。如下图:

也就是说:只能是02原理图调用01的原理图,01的不能调用02的。
注意:02的原理图上有一个“/”标志,那个是root原理图的标志,也就是最顶层的原理图(如果是层次化设计)。
如果你想更改01为root原理图,首先保存工程文件,然后点击01,右键“make root" ,这样就可以了。01的就可以调用02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