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理图元件与PCB封装如何关联??

楼主(2010-03-08):
各位朋友:本人初学cadence 版本为15.2,,,,请问如何将原理图元件与PCB封装进行关联呢?
原理图元件库存放路径和PCB封装库的存放路径有什么要求?如何修改默认的路径?
各位一般是怎样设置这两个库的路径的呢??谢谢!

网友:
这二个库从本质上没有内在的关系。可以看成是各自己独立的,原理图作原理图的库,PCB作PCB的库,只是在转到相应的PCB LAYOUT时要对应此软件库中的封装。如ORCAD可以输出多种格式的网表,在元件属性中定义PCB FOOTPRINT时,输出不同的网表时定义对应的PCB库的名称就可以了,如一个14脚的贴片IC,在POWERPCB中可能叫SOP14,ALLEGRO中叫SOIC14,但PCB封装都可以作成是一样的。由于我用的是16.0的,可能和你的版本有些差别,路径的设置有可能不同,所以不好说。

楼主:
谢谢2楼的解答

网友(2011-10-21):
导过网表后好像可以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