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大侠,在allegro中怎么精确画环状天线?

楼主(2010-03-08):
各位前辈,大侠,最近小弟在做一个RFID读卡器,头一回画天线,我的打算是在AUTO CAD里把天线的主要部分画出来,保存为DXF文件,然后导入allegro,不知道是否稳妥,请教有经验的大侠了!!!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导进去的时候设置到该层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