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Cadence的笔记(三)-2010.3.8

楼主(2010-03-08):
1. Etch代表走线层、电源层、地层,Photoplot_Outline是产生光绘文件的参考外框。

2. 设置Pad需要注意:padstack Layers需要设BEGIN LAYER,SOLDERMASK_TOP,PASTEMASK_TOP这三层,PASTEMASK_TOP与正常焊盘一样大小,SOLDERMASK_TOP比正常焊盘大0.1mm。

3. 创建零件封装:

1)设置图纸的尺寸,Setup - Drawing Size,User Units选Millimeter,Size选Other,自己定义大小,DRAWING EXTENTS中的Left X,Lower Y 是指图纸左下角的绝对坐标;

2)修改栅格点,Setup  - Grids;

3)加入零件的焊盘引脚,Layout - Pins,Options选项卡中确认Connect选中,然后再Padstack中选择焊盘,如果找不到之前创建的焊盘,Setup - User Preference,点击Design_paths,修改padpath的值,添加之前创建的焊盘所在的路径,这时不要着急放置焊盘,Text block指引脚编号字体的大小,这里选1,Offset指字体相对焊盘中心的偏移,在Commands>输入 x 0 0,定位到(0,0)点,此时右键Done完成焊盘放置;

4)放入其他的一些图形:
选择Package Geometry的Assembly_Top(在丝印层关闭的时候可以用装配层来看),Add - Line,用输入坐标的方式画外框,x 0 0.75,ix 1.8,iy -1.5,ix -1.8,iy 1.5,右键Done.

接下来画丝印层的元件的外形,选择Package Geometry的Silkscreen_Top,Add - Line,Line width设为0.05,还是用输入坐标的方式来画,x 0.6 0.94,ix -1.38,iy -1.88,ix 1.38,右键Done,这样画完了左边的一半,接着画右边的一半,Add - Line,x 1.2 0.94,ix 1.38,iy -1.88,ix -1.38,右键Done,这样就把右边的一半也画完了.

再接着就是画Place_Bound,选择Package Geometry的Place_Bound_Top,Add - Rectangle,同样用输入坐标的方式,x -0.85 1,x 2.65 -1,右键Done。

最后添加参考编号,Layout - Labels - RefDes,选择Ref Des的Assembly_Top,在中心处单击左键,输入ref,右键Done,再Layout - Labels - RefDes,选择Ref Des的Silkscreen_Top,在Pin 1处单击左键,输入ref,右键Done,15.7会自动创建symbol,cap0805.psm是零件封装的数据文件,cap0805.dra是绘图文件。

网友:
楼主有心,写的不错。顶了

网友(2011-06-20):
于博的教程里面也有,不过也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