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封装资料上有几个参数看不大懂 请教一下 谢谢!

楼主(2010-03-08):
(图片)

楼主:
我想问一下:  1.     (左上角的) 0.20 H A—B D 各指什么意思?
                   2.      SECTION B—B 是指哪个地方的尺寸?

网友(2010-12-01):
很简单的,字母代表相应地方的标记,在各个地方找那几个字母就行

网友(2011-04-13):
图不全,画封装,只要知道引脚宽度,长度,数量,间距,IC长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