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7破解如何进行?

楼主(2010-03-09):
破解第一步要设置hostid,请问如何设置SERVER this_host <your hostid> 1717
上面的this_host <your hostid> 究竟填什么,
安装的时候时候要把license server选上。

楼主:
参考tomlee的方法成功

网友(2010-05-04):
貌似我没资格搜索他的帖子

网友:
#SERVER PC-20100331UJXX 002564c5b8dd 27001
#VENDOR mgcld

网友:
打开LICENSE,替换PC-20100331UJXX为你的电脑名;再替换 002564c5b8dd 为你的网卡地址;
反向操作为,修改你的电脑名为:PC-20100331UJXX;再替换你的网卡地址为002564c5b8dd ;替换网卡地址可以上网搜索
运行FIXMGLS,替换MGLS.DLL,如果安装有PADS2005,需要先备份好,或者重新安装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用附件的形式发一个,复制后有很多乱码的地方,谢谢了

网友:
那个俄文的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