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03-10):
向各位大侠请教:

自己刚做了个CAE封装,保存在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libraries\usr.
但在原理图中添加这个CAE封装,libraries里怎么是空的啊?

网友:
你搜索的时候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号啊?

网友:
你截张图过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从file-->>library中能看到我建立的那个CAE封装,但就是在原理图中点击“add part”图标里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我保存的路径不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我的概念搞错了,CAE和part不是一回事,在原理图中只能导入PART TYPE,不能导入CAE封装是这样吧?但做CAE封装是干嘛的呢?又怎么导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错了你的问题。。。。在原理图中添加的是part,你新建的CAE之后还要新建part ,然后把你新建的CAE分配给part,part还包括decal,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可以不分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part可以包含多个CAE,比如一些引脚比较多的芯片就可以分开画多个CA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下明白了,做CAE封装就是为了建立part。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