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连接地网的Pad安全间距15mil,all obj 20mil?

楼主(2010-03-10):
如果全局设置成20mil铺铜,连接地网的盘十字交叉又显得镂空,或无法达到十字。使接地面积减少,若全铺铜,焊接时散热太慢。全部设置成15mil铺铜安全间距又有点少。问:如何单独设置与地相连的pad为15mil,all obj 为20mil呢?下图对比

楼主:
回复 楼主:

    汗、刚发完就弄出来了。

网友(2010-05-14):
顶你,不过,我还是没有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否发现第二个图中的接地网络没有达到十字连接(全局安全间距为20mil)。而问题解决的图是全局20mil,与地网相连的盘间距是15mil达到了十字连接。

网友:
在规则中选中铺铜规则-新增规则-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 -询问助手-选中viasize,设置你想要的规则 : 间接/直接  20MIL
在旧规则中设置你想要的规则  间接/直接  15MIL

楼主:
回复 网友B:

    LS可否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LD你是不是理解错了,你的设置不是过孔径直连接吗?你的20mil是在哪设置的啊?这个20mil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不会是十字连接的线宽吧!完全不能针对如题解决问题!我提问的问题是和铺铜相同的网络焊盘清除约束距离是15mil。全局和铺铜清除间距为20mil。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间距的问题哈,理解错了,我还以为是铺梅花铜时线宽的问题,哈哈

网友:
觉得如果用thermal的连接方式,会很容易产生许多小突出,小细线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整版铺铜,也许是我们铺习惯了,但是有没有想过更好的办法达到相投的效果呢。比如说沿板边做一圈GND 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