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出钻孔图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0-03-10):
我是想将钻孔图和钻头表放在一个光绘文件中,包含了两个子类nc_legend1-1和nc_legend1-4,在allegro里面一切正常如图,但将其导入CAM350之后只显示了右边的图表,左边的钻孔图却一点也没显示,请问这是为啥啊

光绘原图

光绘原图

网友:
怎么解决的?能不能知道我一下,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那个首先看看是不是出光绘的时候有个最小线宽100mil设置了没,另外就是钻孔光辉子类选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