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2007原理图检查中出来问题,劳烦那位大虾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0-03-10):
(图片)

网友:
第一个图是说你中心库中的symbol的part number属性不存在,但是你原理图中的symbol的part number是存在的,所使用的symbol‘与库中的不同,其实ee2007在建库的时候就不需要在symbol中加入part number和pkg type等属性,在原理图package的时候会自动加上,简化了流程,但是,mentor是很严谨的,发现原理图和库不一样就会警告或出错,undrived net指你的输入管脚没有连接到输出管脚上,global net没有列入global list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