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鼠标滚轮不能放大缩小

楼主(2010-03-10):
电脑的放大缩小能用...就是鼠标中间的那滚轮不能放大缩小..别的功能都正常,...望斑主.或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
有按住Ctrl键吗

网友:
我还不知道PADS有这个功能,我也来试试看!

网友:
也可能软件挂了

网友: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以前这样操作
  {- y3 v8 ?# q( W9 i是对的吗

楼主:
软件重装了不可以。。。。难道要重装系统不成?

网友:
你试试这样,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reset all

楼主:
好。。。。。。。。试试先。。。。。

网友:
多半是装有ms或罗技的驱动默认把中键改成其他功能了吧

楼主:
能在那里更改么

网友(2010-12-29):
8楼的方法不错,我试了一下,就可以用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