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

楼主(2010-03-10):
向各位请教:

我在“part editor”重新“打开”个已建立的“part type”然后再点击"Edit graphics"后,想重新编辑part,但是为什么菜单栏里的“新建,打开,保存”按钮全部变成了灰色?难道已有的“part type”不在给重新编辑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改之后file/return to pa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修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有工具栏啊!你要怎么改就怎么改啊,改完之后return就好了,会提示你是否保存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连file/return to part.EDA3655 c- H1 T)都没有

网友:
你不会是软件没安装成功,是demo版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有用过啊,没问题啊?也没改什么地方啊(我觉的)?是软件本身的问题,还是某个设置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烦请帮忙看看,要不行,我只有重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界面好像还没有进入part editor,还在原理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刚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看,好像是少了一级菜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下我发的那张和你的有什么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你的那张图里有file/return to part.我的就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