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出线宽请教。等回复,谢谢。

楼主(2010-03-10):
正在做一块儿板,其中BGA扇出,顶层和BPG焊盘直接相连的部分的线宽可以是0.08mm或者是0.2mm(内层走线是0.08mm)。
从BGA焊接加工的角度考虑,什么样的线宽好些?就是扇出用的线是宽一些好还是窄一些好?
谢谢。

网友(2010-04-23):
我个人建议宽一点好;从表面上看,线宽和阻抗要求一致;从BGA焊盘到孔盘的线很短,完全可以忽略。然而,将线加粗,则有利于BGA焊接,增加了结合力,就不容易产生掉焊盘的缺陷

楼主:
谢谢版主,我也是觉得宽一些好。只是从散热考虑的,因为有些焊盘没有连接,是没有引线的(也知道做一个空的连线好,可没地方)。因为扇出很多是很短的线就直接到过孔的,主要是担心线粗了会散热快,造成加工不良。
前两天看到一个板子上,线到BGA的部分有意做细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javascript:;

网友:
有可能,所有管脚都一样大小,对散热影响很小,估计是为了不改变BGA焊盘形状,太粗的线进去了,就会改变以前的形状,焊接时会有虚焊的缺陷。

网友:
考虑的周全

网友(2010-05-27):
头次接触

网友(2010-09-08):
Please refer to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9732-1-1.html

May be helpful to you.

Regards

lgos

网友:
Reply 1 # zxli36

Please refer to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9732-1-1.html

May be helpful to you.

Regards

lgos

楼主:
楼上的,已经看到下载了,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2010-12-03):
有看过bga左右pin都扇出,且扇出的线宽都是和焊盘差不多宽,

网友(2011-03-01):
谢谢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