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中安全间距设置提问

楼主(2010-03-10):
有个元器件引脚间距较小
想单独把它的引脚焊盘安全间距设置小些】
所以在设计规则设置中进DECAL中设置PAD同PAD的间距
但好像不起作用
求解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没有人来解答~~~%>_<%

网友:
这个你必须了解规则的优先级,比如器件规则后还有网线规则,还有通用规则,要看各个软件的优先级关系了,你得问题应该是有一种规则大于你现在设置的通用规则

网友:
我也做过设置,起不到什么作用,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怎么做,

楼主:
用的PDAS2007 一般是通用规则是最低优先级的
在元器件设置没什么用
翻了一些以前的帖子说的跟5楼的差不多

网友(2010-07-03):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主要是针对BGA的元件,想让它的规则与通用规则不一样

网友(2011-04-05):
在router里面可以,layout还 没 发现怎么修改。希望在layout中设置过的发下信息。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目前只好分2次设置规则,分2次检查

网友:
    只能在router界面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