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xpedition在Draw Mode 下还不能移动丝印层的标号呢?

楼主(2010-03-10):
丝印层的标号不能选择,properties 也不可以,谁知道怎么设置?比如我想移动R80,Draw Mode下还是不能选中它。

网友:
到库中修改试试看,

网友:
你那应该是在read-only状态下浏览的, 所以不能修改.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为什么我的READONLY也可以移动。

楼主:
edit-modify-allow cell graphic edits
呵呵

网友(2010-08-14):
edit-modify-allow cell graphic edits
呵呵
引用 网友A:

    厉害

网友:
没有过这种情况  也有可能是readonly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