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将电源和地网络的过孔覆铜后生产花孔的

楼主(2010-03-10):
如题问
谢谢

网友(2011-08-29):
电源和地网络的过孔覆铜后为什么要生产花孔呢???工艺要求小于0.5mm的过孔都应该flood over via

网友A:
5楼,“工艺要求小于0.5mm的过孔都应该flood over via”
这么做是什么理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楼,“工艺要求小于0.5mm的过孔都应该flood over via”
这么做是什么理由?

小于0.5mm的过孔都应该盖绿油菜吧.

表层的过孔灌铜时最好用全连接.

内层的过孔尽量用花焊盘(十字连接)

网友: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呵呵。。。

网友:
很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于0.5mm的过孔都应该盖绿油菜吧.

表层的过孔灌铜时最好用全连接.

表层过孔/焊盘全连接这个可以设置,内层过孔.焊盘默认是热焊盘吧,这个无法改的吧

网友:
    上回就是這個沒設置好,覆銅后地的過孔全不見了= =!弄死我了。

网友:
    一般孔灌铜时都会是全连接的吧?怎样设置可以使外层全连接,而内层过孔是花焊盘呢?

网友C:
    设置后,要么内外层都是全连接,要么都是花焊盘,怎样设置可以达到不同类型焊盘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后,要么内外层都是全连接,要么都是花焊盘,怎样设置可以达到不同类型焊盘效果呢?

默认设置焊盘的时候,如下图:

例如按上图的设置,铺铜后默认热焊盘,如要让内层的铺铜为全链接,则需要选中内层的铺铜框右击选择属性,再点击Option弹出属性框,选择Flood over vias,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