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在windows 7 basic 上成功安装过cadence的

楼主(2010-03-10):
请问有没有在windows 7 basic 上成功安装过cadence

网友:

成功安装16.3.

楼主:

破解的如何,功能都可以用吗,vista 不是就不可在basic上安装嘛,难道win 7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