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编辑capture symbol时,如何修改grid spacing???

楼主(2010-03-11):
Option -> Prefrence -> Grid Display 里只能修改schematic page里grid 的大小,而Part and Symbol grid 的只有默认的0.1inch, 怎样才能修改???
place pin的时候,无论有没有设置snap to grid, 都无法放在grid以外
这样,如果要画0.46*0.47inch的器件,就无法把引脚放准确了

网友:
难道原理图的symbol还要体现出CAD的尺寸么?
那Capture还真的无能为力了

楼主:
我是新手,不知道什么是一定要体现出来的,没有弄出来的时候就会怀疑自己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