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M使用详解

楼主(2010-03-11):
    本文翻译自Using Digital Clock Managers (DCMs) in Spartan-3 FPGAs
DCM主要功能
    1. 分频倍频:DCM可以将输入时钟进行multiply或者divide,从而得到新的输出时钟。
2. 去skew:DCM还可以消除clock的skew,所谓skew就是由于传输引起的同一时钟到达不同地点的延迟差。
3. 相移:DCM还可以实现对输入时钟的相移输出,这个相移一般是时钟周期的一个分数。
    4. 全局时钟:DCM和FPGA内部的全局时钟分配网络紧密结合,因此性能优异。
    5. 电平转换:通过DCM,可以输出不同电平标准的时钟。
DCM的特点与能力(Spartan-3系列为例)
    • 数量:4 DCM / FPGA(也有例外)
-- 应该够用了
    • 数字频率综合器输入(CLKIN):1-280MHz
    • 延迟锁相环输入(CLKIN):18-280MHz
    • 时钟输入源(CLKIN):
        Global buffer input pad
lobal buffer output
eneral-purpose I/O (no deskew)
        Internal logic (no deskew)
      -- 上面最后两个分别是外部的普通IO口和内部的逻辑,没有deskew,所以时钟质量不会很好。
    • 频率综合器输出(CLKFX、CLKFX180):是CLKIN的M/D倍,其中
 M=2..32
      D=1..32
      -- 这样看来最大能倍频32倍,最小能16分频。
    • 时钟dividor输出(CLKDV):是CLKIN的下列分频
        1.5, 2, 2.5, 3, 3.5, 4, 4.5, 5, 5.5, 6, 6.5, 7, 7.5, 8, 9, 10, 11, 12, 13, 14, 15, or 16
-- 发现没有,最大的分频也是16。不过能支持半分频,比用频率综合器方便。
    • 倍频输出(CLK2X、CLK2X180):CLKIN的2倍频
    • 时钟conditioning、占空比调整:这个对所有时钟输出都施加,占空比为50%。
    • 1/4周期相移输出(CLK0/90/180/270):是CLKIN的1/4周期相移输出。
    • 半周期相移输出(CLK0/180、CLK2X/180、CLKFX/180):相差为180度的成对时钟输出。
    • 相移精度:最高精度为时钟周期的1/256。
    • 时钟输出:9个
        到全局时钟网的时钟输出:最多9个中的4个
  到General purpose互联:最多9个
  到输出脚:最多9个
-- 可见9个时钟输出可以随意链接内部信号或者外部输出,但是进入全局时钟网的路径最多只有4个。

    DCM的位置在哪?

    我们以Spartan3系列为例。
    FPGA看上去就是一个四方形。最边缘是IO pad了。
除去IO pad,内部还是一个四方形。
    四个角上各趴着一个DCM。
上边缘和下边缘中间则各趴着一个全局Buffer的MUX。
这样的好处是四个DCM的输出可以直接连接到全局Buffer的入口。
    下面是手绘简图,很丑是吧,呵呵。

DCM是全局时钟网络可选的一部分
    一般,时钟通过一个“全局输入buffer”和“全局时钟buffer” 进入全局时钟网络。如下所示
GCLK --->( IBUFG ---> BUFG) ---> low skew global clock network
在需要的时候,DCM也成为全局时钟网络的一环。

    DCM 内部构成一览
    1. DLL 延迟锁定环
    说是延迟锁定环,但是我觉得叫做延迟补偿环更加贴切。因为DLL的主要功能是消除输入时钟和输出时钟之间的延迟,使得输入输出在外部看来是透明连接。
    实现这种功能的原理是:DLL通过输出时钟CLK0或者CLK2X观察实际的线路延迟,然后在内部进行补偿。
    一句话,DLL的核心功能是无延迟。
    DLL的输出是CLK0, CLK90, CLK180, CLK270, CLK2X, CLK2X180, 和 CLKDV。

    2. DFS 数字频率综合
    DFS的主要功能是利用CLKIN合成新的频率。
    合成的参数是:M(multiplier)和 D(divisor)。通过MD的组合实现各种倍频和分频。
    如果不使用DLL,则DFS的合成频率和CLKIN就不具有相位关系,因为没有延迟补偿,相位就不再同步。

3. PS 相位偏移
    注意这个相位偏移不是DLL中输出CLK90/180/270用的。这个PS可以令DCM的所有9个输出信号都进行相位的偏移。偏移的单位是CLKIN的一个分数。
    也可以在运行中进行动态偏移调整,调整的单位是时钟的1/256。
这个功能我们平时不常用。

    4. 状态逻辑
        这个部分由 LOCKED 信号和 STATUS[2:0] 构成。LOCKED信号指示输出是否和CLKIN同步(同相)。STATUS则指示DLL和PS的状态。
    ///////////////////////////////////////////////////////////////////////////////////////////////////////////////

DCM_BASE
    DCM_BASE是基本数字时钟管理模块的缩写,是相位和频率可配置的数字锁相环电路,常用于FPGA系统中复杂的时钟管理。如果需要频率和相位动态重配置,则可以选用DCM_ADV原语;如果需要相位动态偏移,可使用DCM_PS原语。DCM系列原语的RTL结构如图3-8所示。
    模块接口信号的说明如表3-8所列。

    DCM_BASE组件可以通过Xilinx的IP Wizard向导产生,也可以直接通过下面的例化代码直接使用。其Verilog的例化代码模板为:

    // DCM_BASE: 基本数字时钟管理电路(Base Digital Clock Manager Circuit)
// 适用芯片:Virtex-4/5
// Xilinx HDL库向导版本,ISE 9.1
DCM_BASE #(
    .CLKDV_DIVIDE(2.0),
// CLKDV分频比可以设置为: 1.5,2.0,2.5,3.0,3.5,4.0,4.5,5.0,5.5,6.0,6.5
    // 7.0,7.5,8.0,9.0,10.0,11.0,12.0,13.0,14.0,15.0 or 16.0
    .CLKFX_DIVIDE(1), // Can be any integer from 1 to 32
    // CLKFX信号的分频比,可为1到32之间的任意整数
.CLKFX_MULTIPLY(4),
// CLKFX信号的倍频比,可为2到32之间的任意整数
    .CLKIN_DIVIDE_BY_2("FALSE"),
    // 输入信号2分频的使能信号,可设置为TRUE/FALSE
    .CLKIN_PERIOD(10.0),
    // 指定输入时钟的周期,单位为ns,数值范围为1.25~1000.00。
.CLKOUT_PHASE_SHIFT("NONE"),
// 指定移相模式,可设置为NONE或FIXED
.CLK_FEEDBACK("1X"),
    // 指定反馈时钟的频率,可设置为NONE、1X或2X。相应的频率关系都是针对CLK0而言的。
    .DCM_PERFORMANCE_MODE("MAX_SPEED"),
    // DCM模块性能模式,可设置为 MAX_SPEED 或 MAX_RANGE
.DESKEW_ADJUST("SYSTEM_SYNCHRONOUS"),
    // 抖动调整,可设置为源同步、系统同步或0~15之间的任意整数
    .DFS_FREQUENCY_MODE("LOW"),
    // 数字频率合成模式,可设置为LOW或HIGH 两种频率模式
.DLL_FREQUENCY_MODE("LOW"),
// DLL的频率模式,可设置为LOW、HIGH或HIGH_SER
    .DUTY_CYCLE_CORRECTION("TRUE"),
// 设置是否采用双周期校正,可设为TRUE或FALSE
.FACTORY_JF(16'hf0f0),
    // 16比特的JF因子参数
.PHASE_SHIFT(0),
    // 固定相移的数值,可设置为 -255 ~ 1023之间的任意整数
.STARTUP_WAIT("FALSE")
    // 等DCM锁相后再延迟配置DONE管脚,可设置为TRUE/FALSE
    ) DCM_BASE_inst (
    .CLK0(CLK0), // 0度移相的DCM时钟输出
.CLK180(CLK180), // 180度移相的DCM时钟输出
.CLK270(CLK270), // 270度移相的DCM时钟输出
.CLK2X(CLK2X), // DCM模块的2倍频输出
    .CLK2X180(CLK2X180), // 经过180度相移的DCM模块2倍频输出
.CLK90(CLK90), // 90度移相的DCM时钟输出
.CLKDV(CLKDV), // DCM模块的分频输出,分频比为CLKDV_DIVIDE
    .CLKFX(CLKFX), // DCM合成时钟输出,分频比为(M/D)
    .CLKFX180(CLKFX180), // 180度移相的DCM合成时钟输出
    .LOCKED(LOCKED), // DCM锁相状态输出信号
    .CLKFB(CLKFB), // DCM模块的反馈时钟信号
.CLKIN(CLKIN), // DCM模块的时钟输入信号
.RST(RST) // DCM 模块的异步复位信号
);
// 结束DCM_BASE模块的例化过程
在综合结果分析时,DCM系列原语的RTL结构如图3-36所示。

    图3-36 DCM模块的RTL级结构示意图
    /////////////////////////////////////////////////////////////////////////////////////////////////////////////
Spartan-3 DCM的兼容性

        S3 的DCM和 Virtex-II 以及pro的DCM 功能基本相同。但是S3 DCM的技术属于3代技术,因此在抗噪性能、相移能力方面有进一步提高。(客观的说,对我们的普通应用,不是特别重要。)
    但是和Spartan-2系列相比,有很大改进。S2系列不叫DCM叫DLL,可见DFS和PS等功能完全是新加入的,所以S2系列其实除了二倍频几乎没有倍频和分频能力。从这点来讲,S3真的是用起来很爽了。

    DCM 输入时钟的限制

    和所有物理器件一样,DCM的工作范围也是受限的。由于DLL和DFS的要求各不相同,因此DCM的输入频率的限制也视乎是否同时使用DLL和DFS还是单独使用其中之一。如果同时使用,则取限制较严格者作为整个DCM系统的限制。我们来看两者的独立限制。

    呵呵,这部分内容不用记哦,需要的时候查一下软件或者手册就可以了。只要明白“CLKIN输入频率有限制,而且DLL、DFS同时使用时取其严格者” 这些道理就可以了。
        除了时钟限制之外,对于时钟的质量也有一定限制,主要有3个:
    1. CLKIN cycle-to-cycle jitter:约束了前后两个CLKIN周期的差异;
    2. CLKIN period jitter:约束了100万个cycle中最大周期和最小周期之间的差异;
    3. CLKFB path delay variation:约束了从外部进来的反馈回路的延迟波动,这种延迟波动在概念上其实和jitter如出一辙。
    具体数值请查手册,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可以了。
LOCKED信号的行为方式
    LOCKED信号用于指示整个DCM系统已经和CLKIN同步,从LOCKED信号有效开始,输出时钟才可以使用,在此之前,输出时钟可能会处于各种复杂的不稳定状态。我们来看一下LOCKED信号的行为状态机。
    FPGA配置:
    if (CLKIN已经稳定) next_state = 判断同步;
    else                         next_state = RST_DCM;
    判断同步:
        if (已经同步)          next_state = 判断同步;
    else                         next_state = 同步失败;
同步失败:                    next_state = RST_DCM;
    RST_DCM:                  next_state = FPGA配置;

现在来看看各个状态下的输出。

case (state)
    FPGA配置: LOCKED = 0;
    判断同步:   LOCKED = 1;
    同步失败:   LOCKED = 0;
    RST_DCM:LOCKED = 0;
    endcase
RST 信号——重启锁定

    RST信号用于在时钟不稳定或者失去锁定时,将DCM的相关功能重置,从而重新启动锁定追踪。
    作为一个输入信号,RST无法被DCM自身置位,因此需要我们的应用设计来控制这个RST信号,否则需将其接地。
        置位RST会将延迟tap的位置置0,因此可能会产生glitch或者是duty cycle 发生变化,另外相位偏移也会重置回到默认值。
DCM 生成向导
    安装了ISE就能得到一系列accessories。利用其中的Architecture Wizard 我们可以生成DCM模块。生成的DCM将产生3种输出:
1. 一个例化了DCM的逻辑综合文件(采用生产商特定格式的VHDL / Verilog)
    2. 一个UCF文件控制特定实现
    3. 所有其他用户设置都保存到XAW(Xilinx Architecture Wizard)文件中。

    接下来描述一下向导使用步骤。
1. 从ISE或者Arch wizard中启动界面;
    2. 第一个页面做基本配置:路径、XAW文件名、VHDL / Verilog选择、综合工具、FPGA型号;
3. 进行General setup,一看就明白,不细说,注意一下几点:
    - CLKIN source 如果选 external 则 DCM 的 CLKIN 会自动连接到 IBUFG。
    - Feedback如果选 internal 则反馈来自 BUFG。
4. 高级设置
    - 选择FPGA的配置过程是否包含DCM的锁定,如果是,则配置完成信号DONE将在LOCKED信号有效后方能有效。
    - 选择CLKIN是否要除2。由于DCM的输入频率有限,对于过高的输入时钟通过除2使之可用。
        - Deskew调整,这个选项建议在咨询xilinx工程师后再使用。
5. 时钟输出口 Buffer 设置
    - 默认情况下所有输出口都链接 BUFG 全局时钟网络入口
        - 由于全局时钟网络的入口有限,用户可以定制时钟输出口连接到其他类型的Buffer
       - Global Buffer:进入全局时钟网络的入口Buffer,共有4个,简称BUFG
       - Enabled Buffer:还是上面的4个全局时钟Buffer,但是配置为有使能信号控制,简称BUFGCE
           - Clock MUX:还是上面的4个全局时钟Buffer,但是配置为 2-to-1 MUX类型,由S信号控制选出,简称BUFGMUX
           - Low skew line:没有buffer了,只能使用 skew 比较小的连线
           - Local Routing:连到本地,skew的要求不是很严格
           - None:禁止输出
        - 对于Enabled Buffer类型和Clock Mux类型,需要指定En口的名字
    - 需要为输出时钟信号指定名字或者使用默认
6. 设置DFS
        - 设置目标输出频率,然后按calculate,自动生成 M/D 值和 Jitter 值
        - 或者手动设置 M/D 值,然后按calculate,自动生成频率和 Jitter 值
    7. 最后输出所需的3种文件。

网友(2014-07-22):
    太棒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5-07-21):
    感謝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没人气,太没天理了

网友:
    D=1..32,
    -- 这样看来最大能倍频32倍,最小能16分频。
    这个16从哪来?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