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 move问

楼主(2010-03-11):
在原理图中,画好后想移动其中一个元件到其他地方怎么移不动???我的做法是先把这个元件相关的连线都删了再移,还是不行!!
在线等待问答,谢谢!!!!

楼主:
在原理图中,画好后想移动其中一个元件到其他地方怎么移不动???我的做法是先把这个元件相关的连线都删了 ...
引用 网友A:

    比如图 要移动C4时有感叹号一起跟着动,且最后放置不到你想放的地方

网友:
应该设置pre-selsetion mode

网友:
查看options中的miscellaneous選項卡中的Wire Drag選項,選中后試一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