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03-11):
怎样把Design Capture里的原理图导到Expedition里面啊, 刚刚接触layout.

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哈哈,比我还新的手,建议下些资料看看,或是买一本MENTOR的书,都 可以学。

楼主:
^_^, 是啊, 我刚接触这个, 我在导入的过程种, 出现Database is newer than application version.

这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啊.

还有能不能讲一下各个文件的由来, such as .prj, .gdb, 都是由甚么生成的, 作用是甚么?

楼主:
我知道这些文件的一些大概的概念, 但是想了解具体一些. 麻烦赐教咯.

网友:
在Design Capture画好原理图,输出网表时选择other选项,在Formatters中选择intergra.dll格式,然后保存路径时保存为.KYN的文件,接着导入mentor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