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导入CAM350后地层的一些孔没显示啊

楼主(2010-03-11):
导入前在allegro中显示如图1,导入CAM后如图2(负片显示),请大家知道的帮个忙,先谢了

导入CAM

导入CAM

楼主:
是不是因为那些孔跟地层没有连接关系所以没有显示啊?很急,拜托了

网友:
是不是全连接的过孔啊

网友:
应该是设定问题

网友:
应该是勾选了"Full connect thermal reliefs"

楼主:
我又在CAM350里看了一下板图,通这些过孔都是不与地层连接的,没显示的可能就是因为是全连接的,正如楼上说的,能否告知如何在CAM 中设置让其显示吗

网友:
如果是全连接的地孔,当然就看不出来了
可以在其他层看有没有.

网友:
把BRD文件贴出来,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好的,见附件

楼主:
还有就是制板商看了我的Gerber文件说有盲埋孔,不确定他怎么看的,是钻孔文件哪出了问题?

网友:
在 Tools 里的 quick  report 里有个表可以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TOOLS-quick report是在哪个软件啊,是cam350还是pcb editor?我怎么都没看见啊

网友:
pcb editor,应该说的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就是制板商看了我的Gerber文件说有盲埋孔,不确定他怎么看的,是钻孔文件哪出了问题?

我说的这个问题  在Allegro里

网友:
看了一下楼主的板子,地层没显示出来的过孔是因为thermal pad的问题。
楼主用的最多的过孔是VIA16C8D,而该过孔的thermal pad用的是circle,直接和地用个圆连起来了,所以在地层的负片里看不到。你换个带flash的过孔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不影响电气连接的。
还有我觉得最好不要在电源层走线,楼主的板子也不是很复杂,两层应该能走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