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制作四层板,羞问如何在顶层与电源层及底层之间走线?

楼主(2010-03-11):
如题,我在顶层相应元件相应引脚引线后,添加过孔至电源层,松开鼠标该过孔处还是有飞线,意思是我这条线还未布完,我已经在电源层将相应网络添加进去了,为何?

网友:
在规则设置里要设置好需要走线的层,SETUP---SESING RULES----DEFAULT----ROUTING里把要走线的层添加进去

网友:
    楼上高手,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个鸟呀,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3楼的方法根本解决不了。

楼主:
    最终布好之后,发现多余的飞线已经不见了,过程中可以不管

网友(2010-05-18):
    你布线的时候。电源层没有分割

网友(2011-04-07):
    我同样的问题,三楼的方法解决了,多谢了,还要慢慢琢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过孔和电源层的铺铜是同一网络吧,打到电源层后还会有飞线,把电源层的铺铜flood all一下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