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点右键出错,求救!

楼主(2010-03-11):
当我按下F2走线的时候,然后点击右键添加VCC或者GND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错误窗口:Pin discrepency! decal<0> gate<1> for gate number#<1>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请赐教,谢谢!

网友:
每次都是这种情况吗?还是偶尔为之?
还有你那个元件封装看看有题没?

网友:
当我按下F2走线的时候,然后点击右键添加VCC或者GND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错误窗口:Pin discrepency! decal g ...
引用 网友A:

1.你所说的“按下F2走线”我在PADS logic中无法实现(我用PADS2005.3),但是在PADS LAYOUT中可以实现。
2.点击右键添加VCC或者GND,你这个问题我还真没遇到过,不过你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教程,可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每次都这样,我用的Logic自带的零件库,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很有帮助

网友(2010-08-1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经过百思,似乎发现了问题所在: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原理图中sheet的设置,新加进去的sheet,某些芯片可能连接不上地。
可以这样解决:
在原来就有的sheet中添加元件,重新连接,就OK了!
试一试,我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