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如何让铜皮透明显示?

楼主(2010-03-11):
 如下图,铜皮挡住了下面的层,不利于画板子的时候观察走线。能把铜皮搞成透明显示吗?

网友:
不能透明显示(mentor不是allegro),你可以关掉它,在display control 的layer目录下关闭plane data即可

网友:
像allegro那样透明显示好看吗?本人感觉透明显示很不爽,看着和塑料的一样,呵呵
mentor中你可以把动态铜皮变成静态的,就不会挡你走线了

网友:
我倒是觉得allegro的好看,allegro是不是不能关闭铜皮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像mentor那样关闭吗?你试试在allegro中依次选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shape_fill选项下,将no-shape-fill选项打钩,就关闭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效果,呵呵

网友:
试了下,还有边框显示!像pads的,exp也可以只显示边框,但它还能把铺铜的边框一起隐藏,我最不喜欢的是allegro的铺铜,动态铺铜不像完全动态,如图,把绿色的走线向上推挤铜皮推不进去,只能关闭推挤才能把线移入铺铜(铜皮是独立的)

走线推挤铜皮

走线推挤铜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之前一直是用mentor的,现在突然用cadence,很多地方都觉不爽,16.2的铜皮像张塑料片,实在看着不舒服~~

网友:
mentor没有Cadence那么繁琐!mentor可以让你少操点心,出gerber或者是铺铜的时候不用设置一大堆,特别是铺铜,还要手动删除孤岛,太麻烦了!删除了孤岛如果还要修改走线或是铜皮,还要先删除掉原先删除孤岛留下的void,改好了再删!好累,而且一块铜皮不能切成两个独立的,修改起来也麻烦,圆弧走线不能推挤,总之cadence不能做到随心所欲,一切都有个流程框框把你框死了!如果不按流程一步一步来会麻烦死

网友(2011-05-04):
我跟楼上的同学刚好相反,我是先用allegro 3年,再改用mentor,感觉mentor好难用,不管是做封装cell,还是修改铜皮,都没有allegro用着方便

网友:
这是个先入为主的问题,哈哈,

网友:
无论什么软件,用熟了,大家都说好用,不熟,都说不好用。我觉得每个软件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不能绝对的说好与不好,只是说熟练与生疏!仅个人观点~

网友:
    我原来用cadence 后来用WG2005
    现在用PROTEL99 感觉它最难用 了

网友:
    把fill/Hatch 勾去掉就透明了,不过我觉得网格的比较好看,可是我设置不了,有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