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Cadence的笔记(八)-2010.3.11

楼主(2010-03-11):
包含非电气引脚的零件制作方法:

电源或地管脚通常打到电路板的内电层,需要做成负片的形式。

先创建Flash symbol,

1)打开PCB Editor,File - New,Drawing Type选择Flash symbol,命名为poweRFlash.dra;

2)Setup - Drawing Size,确认是Flash symbol,单位选择Millimeter,DRAWING EXTENTS可以设置为Left X:-3,Lower Y:-2,Width:6,Height:4;

3)Setup - Grid,都设为0.0254mm(=1mil);

4)根据已计算好的把铜皮需要抠掉的部分的坐标点,加入填充的矩形(尺寸为1mm*0.2mm),Add - Frectangle,输入坐标点,第一个:x -1.5 0.75,x -0.5 0.5,第二个:x -
1.5 -0.75,x -0.5 -0.5,第三个:x 0.5 0.5,x 1.5 0.75,第四个:x 0.5 -0.5,x 1.5 -0.75,右键Done;

5)File - Create symbol,命名为powerflash.fsm,.fsm是flash类型的数据文件;

再创建Flash pad,

打开Pad Designer,

Parameters选项卡中,Type选择Through,单位选择Millimeter,Accuracy选择4,Drill/Slot hole一栏Hole type选择Rectangle Slot,Plating选择Plated,
Slot size X为2.5,Slot size Y为1;

Layers选项卡中,

1)对于BEGIN LAYER,Regular Pad选择Rectangle,Width为3,Height为1.5,

2)把BEGIN LAYE的数据copy到END LAYER,PATEMASK_TOP和PASTEMASK_BOTTOM,

3)对于DEFAULT INTERNAL,Regular Pad选择Rectangle,Width为3,Height为1.5,Thermal Relief选择Flash:powerflash,Anti Pad选择Rectangle,它的尺寸比焊盘大0.1mm,Width为3.1,Height为1.6,

4)对于SOLDERMASK_TOP和SOLDERMASK_BOTTOM,Regular Pad选择Rectangle,Width为3.1,Height为1.6,

5)File -Save As,命名为pad3_0rect1_5thr.pad

接下来建两个没有电气属性的圆形钻孔

Parameters选项卡中,Type选择Through,单位选择Millimeter,Accuracy选择4,Drill/Slot hole一栏Hole type选择Circle Drill,Plating选择Non-Plated,Drill diameter为1.8(稍稍大0.1mm),

Layers选项卡中,

1)对于BEGIN LAYER,Regular Pad选择Circle,Width和Height设为1.9,

2)把BEGIN LAYE的数据copy到END LAYER,

3)对于DEFAULT INTERNAL,SOLDERMASK_TOP,SOLDERMASK_BOTTOM,PATEMASK_TOP,PASTEMASK_BOTTOM,都不设置,

4)File -Save As,命名为hole1_70.pad

至此,所需要的焊盘都建完了

接下来创建封装,

打开PCB Editor,

1)File - New,Drawing Type选择Package symbol,命名为powerjack.dra

2)Setup - Drawing Size,单位选择Millimeter,DRAWING EXTENTS可以设置为Left X:-15,Lower Y:-5,Width:30,Height:20;

3)Setup - Grid,都设为0.0254mm(=1mil);

4)放置引脚,Layout - Pins,

先放置有电气属性的,

padstack选择Pad3_0Rect1_5Thr,

先放置1,2引脚,X方向有2个,Spacing为5.8,Order为Left(从右向左编号),Rotation选择90,然后右键Rotate,单击左键确定,再输入坐标放置,x 2.9 10.65;

接着放置3,4引脚,X方向有2个,Spacing为5.0,Order为Left,输入坐标放置,x 2.5 7;

第5个引脚是横向的,右键Rotate,单击左键确定,X,Y方向都只有1个,输入坐标放置,x 0 1.5,

这样有电气属性的引脚就放完了,右键Next,

接下来放置没有电气属性的

Layout - Pins,选择Mechanical,X方向有2个,Spacing为15.5,Order为Right,输入左侧引脚的坐标,x -7.75 12,再放置两个,x -7.75 3.5,右键Done。

再放置两个安装孔类型的,Layout - Pins,选择Mechanical,X方向有2个,Spacing为5.0,Order为Right,输入坐标放置,x -2.5 3.5,右键Done。

放置Place_Bound,选择Package Geometry的Place_Bound_Top,Add - Rectangle,输入坐标,x -10 14,再大概选择一点单击左键,完成放置,右键Done。

放置丝印层和装配层的外框,选择Package Geometry的Silkscreen_Top,Add - Line,选择Package Geometry的Assembly_Top,Add - Line。

放置参考编号,在Assembly_Top的中心处和Silkscreen_Top的Pin 1处添加Ref Des,Layout - Labels - Ref Des,输入J*。

最后,File - 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