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N文件不能导进PRO-E(已解决)

楼主(2010-03-11):
RT
提示不是一个有效文件,不能检索.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看看导出EMN文件的时候有没有出错吧

楼主:
谢LS
已经解决。
是板框有重复、有器件在板框外面,删掉多余的板框,把器件移到板内,就OK了。

网友(2011-02-16):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的outline没有重复的!而且是铜箔的!怎么还是导不进去呢!请麻烦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