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耦合电容的作用及工作原理讨论

楼主(2010-03-11):
在一般高速信号中,比如PCIE,SATA等,都要求放AC coupling capacitors, 一般都是按照Design Guide来做的
但到底是什么用呢?
工作原理如何呢?高手指点下
谢谢!

楼主:
没有人有兴趣吗?

网友:
你先介绍下怎么放的

网友(2010-04-22):
隔离直流,耦合交流.

网友A:
AC couple在这里的基本用法也是隔直,这跟示波器一样。但不同的地方在于,这里的AC couple还用来连接2个采用不同核心电压的系统,比如PCIe的,一边可能采用3.3V,而另一边采用2.5V。利用电容隔直的基本原理巧妙的实现了不同电压的系统的共处。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采用AC couple,简单的说对于Embeded  clock的总线一般都选用,如PCIe,SATA,当然还有脱胎于PCIe 2.0的USB 3.0。而一般采用DC couple的总线,时钟通常是Forward,也就是说时钟并未嵌入到Data中而是单独传输,这样在接收端也就不需要CD电路。比如HDMI,QPI。

网友:
根据实际测试,耦合电容放置的位置对信号质量影响不大,也就是说放在始端还是终端,基本都差不多。不过最好还是按照芯片要求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测的SI吗

网友(2012-01-16):
引用 网友A:
AC couple在这里的基本用法也是隔直,这跟示波器一样。但不同的地方在于,这里的AC couple还用来连接2个采用 ...

谢谢

网友C:
scaa059c.pdf (417.14 KB, 下载次数: 994) 对于AC coupling电容的作用和解析,请参考一下Ti的一个文档。

网友:
see  see see see

网友: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12-03-12):
工作之余看好书,一月一本,一年十二本,五年六十本,足矣!

网友:
5楼解释较全面,由于芯片内部的偏置电压是有区别的。

网友(2012-04-19):
引用 网友C:
对于AC coupling电容的作用和解析,请参考一下Ti的一个文档。

    多谢了!

网友(2012-08-06):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2014-12-11):
    正对高速差分线中的AC耦合电容作用不解呢,看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放置耦合电容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隔离直流,由于不同芯片采用的工作电压不同以及芯片内部晶体管工作状态对直流比较敏感,所以采用添加耦合电容的方式能够很好的避免这个问题;
部分电路不需要添加耦合电容,其实是芯片内部已经为你添加好了,所以外部表现的不需要耦合电容,理论与安全性考虑都是需要耦合电容的;

网友(2016-02-15):
簡單來說,是利用電容器直流開路、交流短路的特性。理想的高速訊號其發送端所送出的訊號最好能被接收端完整的接收。但實際上,訊號在傳送的過程中除了發送與接收端的電壓偏移(offset)外,亦會受到傳輸線上其他雜訊的耦合,因此利用AC耦合電容將直流偏壓給濾除,而只保留所需的AC訊號(AC會通過電容)。

网友:
    隔直,不同电压系统之间的互连,就像2.5的电平不能和3.3的电平通信一样。AC耦合电容将直流偏置电压隔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 couple在这里的基本用法也是隔直,这跟示波器一样。但不同的地方在于,这里的AC couple还用来连接2个采 ...

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si-list里面有专门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