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上打上过孔后填满锡孔

楼主(2010-03-11):
想请为各位大大的经验
小弟使用pads 9.0
这问题已困扰我多年,且又解决不了问题
1.请问在PCB上打上过孔后,经过板厂制作PCB时
    该过孔填满锡孔.(不是所有的过孔都要填满)
在软件上需要怎么设置才能有此功能

网友:
做两种

摘定

网友:
PADS 9.0 去年中旬刚出的,就已困扰你多年了? 你真是历害!!!

网友:
该过孔填满锡孔.(不是所有的过孔都要填满)
你是要这个过孔填满锡??

网友:
以元器件的形式添加你想要双面开窗的孔。VIA好像不能双面开窗,单面开窗可以设置成TSET POINT

网友:
补充一下,刚说的有点错误,VIA可以双面开窗,在出gerber的时候选中VIA就可以,但他是所有的VIA开窗,不能单独对个别VIA开窗。

网友:
可以针对个别via开窗,选择某个via--》右键,在对话框中勾选"test point",在出gerber是选中"test points"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是哪两种 还是谢谢您

楼主:
PADS 9.0 去年中旬刚出的,就已困扰你多年了? 你真是历害!!!
引用 网友B:

如果文字解释上让您误会,是我的不对
但也没几个字让您误会
谢谢您的帮忙

楼主:
可以针对个别via开窗,选择某个via--》右键,在对话框中勾选"test point",在出gerber是选中"test points"即 ...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 原来是我在gerber中 没有选中"test point"
感谢大大的指导

楼主:
补充一下,刚说的有点错误,VIA可以双面开窗,在出gerber的时候选中VIA就可以,但他是所有的VIA开窗,不能单 ...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大的指导
我的via开窗,只能上层跟下层 其中单面而已

楼主:
该过孔填满锡孔.(不是所有的过孔都要填满)
你是要这个过孔填满锡??
引用 网友E:

    是的,via

网友:
是的,via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不要这样做,填满锡后硬度增加,挠曲时容易崩裂过孔。

网友:
    VIA 填锡? 是什么目的呢?  只听说VIA 塞绿油。

网友:
    VIA填锡, 加强通过电流量!

网友:
可以多加几个VIA来增加电流量

网友:
在空间不允许增加VIA时,可采用填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