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网络表ALG0013错误,谢谢

楼主(2010-03-11):
有一个BGA器件,按功能块分成几部分了元件.生成网络表时出现如下错误:

#178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different sections of U1.
              SWAP_INFO
#179 Error   [ALG0014] Conflicting values of part name found on different sections of "U1".
  Conflicting values: XC3SD3400A_484P_CSG484_(S1+S2+S3+S4+S5+S6)_XC3SD3400A & XC3SD3400A_484P_CSG484_XC3SD3400A
roperty values of "Device","PCB FootPrint", "Class" and "Value" should be identical
n all sections of the part.

我检查了封装也没错,REFERENCE也没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再检查你原理图中U1的每个Part的属性的一致性。根据这个Property values of "Device","PCB FootPrint", "Class" and "Value" should be identical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选择TANGO.DLL

网友(2011-04-21):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