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思电子网站提供《PADS Logic中更改元件编号》小程序的应用

楼主(2010-03-12):
第一次写,望指教,谢谢关注!
关于比思电子网站提供《PADS

网友(2010-05-10):
多谢一楼发表的资料

网友:
没有看到!

网友:
小程序在哪 里啊

楼主:
比思电子网站  上有的啊

网友:
不过也有局限性啊,需要搞程序的再完善下才行
1 在编号过程中如果设定的起始编号后面的某个编号已被占用,则会自动跳过这个编号继续下一个编号,而不会强制更改编号。
2 两种编号程序,可以自动修改已经设定好的Logic Family属性,即电阻命名可以由任意字母+数字的形式来表示,而不是强制限定为字母R+数字的形式。如电阻(一般用R+数字形式),可以更改编号为C101,T201等
3 第二种编号方式不能由自己设定编号的规律、方向,为系统本身默认的

网友:
无所谓啦,建议画好PCB后在LAYOUT中重编号再与POWERLOGIC同步一下

网友(2010-06-13):
楼主啊,我的神啊,感谢你八辈子祖宗都不为过...

网友(2011-10-19):
我昨天问了一下比思,说能不能把那个小程序完美一下,没想到,说了一声不可以,要完美的话,你们自己改那个程序吧!给老子气坏了!T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