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如何整体替换过孔?

楼主(2010-03-12):
做板子做到一半,感觉之前的过孔太大,怎么演把它整体替换为小一点的过孔?

网友:
在padstack中修改了过孔的大小,只要不更改过孔的名称,就会自动更新PCB中相同类型的过孔。

网友:
editor 选 modify然后选 padstack process,在目录中找到你要修改的过孔,然后替换就可以了

楼主:
rx_78gp02a的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