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2007.7安装完成后打开提示如下,那位大侠给解决下。

楼主(2010-03-12):
好像是LICENSE的问题,重新生成后也不行,用.2的也不行

网友:
我之前装后也是同楼主的一样,不知道该如何破解,望已经破解EE2007.7的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替换mgls。dll文件看看!新的xx不用更换,但是使用07.5或之前的xx文件是需要替换mgls文件的

网友(2010-08-07):
应该是License配置问题,换一个License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