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ADS Layout怎么把整层的线换到另一层?

楼主(2010-03-13):
如:把顶层的线换到底层。

网友:
1、DRO
2、ctrl+alt+c 屏蔽底层
3、回到PCB  只选过滤器中的traces 再回到PCB 鼠标左键选中顶层所有的traces,然后回车(查看属性)
4、如图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
要选完所有线\线段,否则PADS会认为是换层,自己帮网络加上过孔.

网友:
这样做有什么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