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作封装的三个问题

楼主(2010-03-13):
1、pin1没有在原点上,如何移动原点到该位置呢?
2、用linear Dim标注尺寸的时候,不想依附的焊盘中心,怎么控制?
3、如果有多个shape,用zero copy弄的,用F5只能看到一层上的,想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层上的shape信息,怎么弄
有的问题可能比较愚蠢,请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新问题了
我用FPM0.8导出了一个通孔焊盘,用pad designer打开   via50-20-70.pad
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这里孔内径是0.2mm,而thermal relief却也只设置为0.2mm,我觉得应该和antipad一样大吧,0.7mm
2、这里没有soldermask top/bottom层的内容啊

网友:
1.在setup /drawing size里的 move origin 里填入pin1坐标即可将pin1修改为原点。
2、用linear Dim标注尺寸的时候,在右侧面板options里选择要标注的对象即可对需要的地方进行标注。
3、如果有多个shape,若不同属性,则可通过在 display/color visibility里关闭其他层显示当前shape。

网友:
1. thermal relief 建议做大,和antipad尺寸一样
2.via不需要绿油层,故没有soldermask top/bottom层信息。

网友:
直接MOVE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
我觉得这个via是不是因为要做塞孔的原因啊,没有做绿油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