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的search命令怎么使用?

楼主(2010-03-13):
如果我知道了曲线横坐标,想找对应的纵坐标值该怎么办?

楼主(2010-05-30):
看了还是我自己给答案吧:
应该是Search Xvalue (x1)

搜寻命令的格式:
Search[搜寻方向][起始位置][出现次数][搜寻范围]
[for][搜寻次数]<搜寻要求>
     a) 搜寻方向  Forward 沿X轴变量增加方向
                         Reverse 沿X轴变量减少方向
     b) 起始位置
          - ^、Begin:从搜寻范围的起点开始
        - $、End:  从搜寻范围的终点开始
     - 有其它命令得到的特征数据点
c) 出现次数       #number#
d) 搜寻范围  (X左,右坐标,Y左,右坐标)  默认值为整个轴
           例:(1n,200n,0,1m)           (10%,90%)
                  (,,1,10)                       (,30n)
     b) 重复次数     number:
     e) 搜寻要求
          - PEak:搜寻极大值     Search PEak
        -TRough: 搜寻极小值   Search TRough
          - MAx:在X轴范围内搜寻信号波形上Y轴最大值
                        Search forward Max
            - MIn:在X轴范围内搜寻信号波形上Y轴最小值
                        Search forward (begin_x, end_x) Min
       - XValue(X坐标值):在信号波形上搜寻满足X坐标
                           要求并距起始点最近的点
                        Search Xvalue (0%)
                        Search Xvalue (x1)
       - LEvel(Y坐标值[斜率正负]):在信号波形上搜寻
                          满足Y坐标要求和斜率正负要求的点
                        Search forward Level (y1+0.9*(y2-y1),p)
                        Search Level ((max-3dB),P)
       - SLope([斜率正负]):以斜率为对象进行搜寻
                                                 SL(P), SL(N), SL(B)
       - Point: 再次执行上一次命令,搜寻下一个数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