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下,制板时板子越厚越贵吧?

楼主(2010-03-13):
是因为板子越厚舖铜越厚所以越贵?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要求2mm
不过要是孔太小了,不好做吧

网友:
要看厚多少,PCB的成本有很多因素,最好和板厂沟通下

网友:
用的料多,估计会贵一些吧

网友:
自然的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兄弟们

网友:
好像跟板厚没多大关系吧。上次公司做过一次4层板,内层2oz,0.6mm厚,不便宜……

网友:
不一定越厚越贵,要看你用的板厚是不是特殊板厚,如果是常用的几种板厚,板厂较多,自然便宜,
如若是板厂不常用的板厚,自然就贵了,物以稀为贵嘛

网友:
好像跟板厚没多大关系吧。上次公司做过一次4层板,内层2oz,0.6mm厚,不便宜……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2OZ.
铜越厚当然越贵了,大家讨论的是铜厚一样的情况下,板子越厚越贵吧.

网友:
应该是板子的层越多越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