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讲解一下这个线是怎么走的?

楼主(2010-03-13):
请问大家,我在一个教程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关键信号走线一定不能跨分割区走线(包括过孔,焊盘孔导致的参考平面间隙)”,并配有此图

我想请问,既然板上已打有过孔或有焊盘孔,这个关键信号线又怎么走的过去呢??

网友:
这里的跨越分割,指的是跨越参考平面上的
r如图
黑色线为信号线(比如在L1),其回流参考面为蓝色的平面(比如在L2的GND)
红色的线标明了回流路径,很显然在白色的分割区,红线绕了个大圈子,造成整个环路很大引起EMI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
1.信号线走线避开分割,走的略长一些
2.在信号线跨分割的地方做桥或用器件短接(电容,0R电阻或其它,具体视分割目的的影响而定)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keysheha,这下明白多了!
还想请教keysheha,一下,如果这个白色区域是过孔造成的,是不是,这个过孔只可能是盲孔或埋孔,而不可能是通孔??谢谢!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keysheha,这下明白多了!
还想请教keysheha,一下,如果这个白色区域是过孔造成的, ...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通孔的话只可能在孔中间走线啊
    参考层孔之间连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这下明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