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Capture CIS 16.3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我更新了Hotfix_SPB16.30.003_wint_1of1之后,就打不开了,谁知道什么原因吗?出现下面的情况?

楼主:
已经解决!重装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0-05-18):
装补丁包的时候,要先关掉lmtools,然后在进程管理器结束相关进程,安装,重新运行破解文件,重启电脑,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