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埋孔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请问如果是8层板,有2-7的埋孔,那么只是2层和7层相连还是2,3,4,5,6,7层都可以通过这个孔相连?很傻的问题请别笑话!

网友:
应该是有同一个网络属性才有联系吧,我想。

网友:
2,3,4,5,6,7层同网络的都可以连接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