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位RGB TTL信号布线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0-03-13):
    视频24位数字信号布线有什么要求,大家发表下意见.

网友:
    这个是关键信号,优先布线。布线时各分量要集中布线,因为该信号的速率并不是很大(一般是27M左右),所以对于时序不是有很严格的要求,但是LCD本身的辐射是EMC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建议在每个signal端接阻尼电阻。

网友:
    你关键做好PCLK就OK了,其他线RGB之间差不多登场就OK了。没啥太大的要求!

网友:
    行场信号也要注意下!以免被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2018-11-01):
    Y有相关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