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库的备份

楼主(2010-03-14):
我自定义了CAE,Decals和Parts类型,然后将其加入到pads中。我想请问一下,现在,如果我将对应的CAE,Decals从自定义库中删除,那么Parts库在被调用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打开电路图的时候会先检查库,发现有库里不存在的东西就会先提示,然后你还是能强行打开

楼主:
那就是说,如果做元件库备份的话,那CAE Decal,PCB Decal和Parts Decal三种都要备份了,对吗?

网友:
是的,你看一下库文件,每个库名都有几个扩展名不同的文件,分别对应不同的部分,备份时每个文件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