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安装后打开提示错误,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0-03-14):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valor_film.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valor_film10.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valor_film11_0.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valor_film11_5.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zhAndfd.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ZoomToCoord.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build_ver.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onv.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raw_target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pdi_vi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height_check.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highlight_padstack.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rc_walk.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no_drc.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hape_push.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hl_ntp.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mot_find_stub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rm_nc_via.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replace_via.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replace_update_via.il"

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
在默认SKILL目录中找不到加载的SKILL,在命令行里执行skill getSkillPath()查看一下SKILL路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