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CI卡的问题

楼主(2010-03-14):
各位好,我现在做了一个pci板卡,插电脑上可以找到硬件,然后装了驱动,驱动也OK了。
但是还是无法正常读写,配置EEPROM的时候也打不开,TEST引脚和EEDI/O引脚也都设置了上拉下拉
用PLXmon看的时候,EEPROM是无法访问的状态,哪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还望指教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没做过,不过看你的情形是快要成功了!
既然可以找到硬件,估计那就是eeprom这点问题了。
看了一些别人的经验:
1.用PLXmon烧写时,TEST引脚下拉,EEDI/O引脚上拉。(首先要能启动找到硬件)
2.要用和芯片相配的EEPROM
3.看EEPROM是否焊接好,要去掉写保护。

楼主:
谢谢newzyf 大侠,呵呵,今天下午找到了问题,是驱动的原因,没有加载正确,用了官方的测试驱动后,可以打开EEPROM了,不过我写了个错误的配置进去,现在,官方的驱动也认不到 我的卡了,啊,正发愁如何把芯片恢复出厂设置呢……

网友:
    试试EEPROM重新烧下